求助:通过微机实现对供风系统的无线控制

楼主(2005-11-04):
要实现通过微机界面对个下设车间的风量供停,其要使用无线控制。求助在无线控制方面,怎样选择相应的器件及如何选择?谢谢您的回复,我将感激不尽。

网友A:
综合考虑距离,速率,范围,时时性,费用,现场干扰强度.......
无线方式可选的有很多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楼主:
to:林湘建
   在厂区的范围内,使用的频率有何种限制?并且在实现此控制情况下,我在选用无线控制仪器方面还应该考虑什么?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合法的频率都没有限制.控制仪器一般都是提供标准数据接口,无线通讯仪器一般是外挂和标准接口连接即可!不建议使用内置无线模块的控制仪器!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楼主:
TO:林湘建
  我应该先选用硬件的无线控制仪器呢?还是应该先确定了驱动无线控制仪器的软件呢?同时,在选用软件时我应该优先考虑哪些软件呢?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A:
软件必须做硬件的驱动才能配套
或者找到硬件后要求软件做驱动
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你都最好了解他们有没有成功案例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B:
可以选择工业级无线AP,将监控中心与现场连接起来,现场用以太网的IO模块实现控制。

010-68703353 夏先生

楼主:
to :易控微网
  您是否能够把你所说的工业级无线AP解释一下,我对这个不了解。同时,您这种实现方式是无线遥控吗?

网友C:
李夏:
通讯中间介质可见:
http://www.boiler-online.com//zml/eng/Eng2.htm
   等你的通讯中间介质搞定后,别的我给你全包了 详见 http://www.tiasky.com/ 提供从硬件到控制策略组态的整体解决方案,免费为用户做配置和报价。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见 http://www.boiler-online.com//zml/oth/inx2.htm 软件见: http://www.boiler-online.com//zml/docs/softw.htm 如用户能将控制系统的详细情况告诉我,我帮你做个更详细的配置和报价. 我公司的所有的硬件和软件都可先试用,用户满意后再买.

网友D:
关于UWB.蓝牙.GPRS通信.ZIGBEE组网和蓝牙的应用,无线数据网络 www.51zigbee.comhttp://www.51zigbee.com

网友E:
下面的控制设备您可以自己选择。。。。通讯方式建议您可以使用1、ZIGBEE(无线通讯,无须申请,无须运营费用,设备成本低)2、数传电台(无线通讯,须申请,无费用,设备成本高)3、GPRS或者CDMA方式(无线通讯,无须申请,有运营费用,设备成本低)
上位机采用一套组态软件就可以了,由于您要往下做控制,建议您选择稍微好一点的,比如ifix或者intouch或者citect,如果您下面需要控制的点数不多的话,则也可以考虑国产软件,昆仑通态的MCGS和亚控的kingview都还不错
具体您可以给我电话,我给您详细解释13913358446赵贵君

网友F:
厂内尽量选有线

网友G:
如果是在车间内,又有无线的需求。可以选择的通讯方式有:WIFI(802.11b);ZIGBEE;蓝牙等。具体如何选择需要了解你的具体应用架构。

网友B:
无线AP指无线以太网接入,基于802。11。A,工作速率最高达到57M,有效速率达到20多M,最远传输距离达到二十多公里。工业级的产品还有工作温度宽(零下三十三度到70度),还有较高防护等级,并有网络自愈功能。在美国已大量成熟应用,并有作为电信运营级产品。在国内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目前单点的市场价格已降至一万左右,台湾的产品价格更有下降的空间。所以,这种方式将是SCADA系统的不错的通讯选择,值得大家关注。

网友H(2006-03-14):
可以用微机给无线遥控器发射器一个信号,再由接收机接收信号,以此控制风量,当然中间需要加装一些信号转换装置,因为无线遥控器一般输出的是开关量或模拟量信号,需要的话请联系我,guoxue9539@sohu.com  ,13913852524

网友I(2008-04-25):
建议如下:

1、采用无线通讯方式

2、控制器件采用PLC,包含开关量、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功能

3、上位机采用组态软件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