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微机控制远端阀门动作

楼主(2005-11-04):
在实现微机无线控制远端阀门动作过程中,主要询问在微机这个主控端应该做哪些工作,及应该如何做?软件的选择方面应考虑哪些问题?谢谢您的答复!

网友A:
用组态软件.

网友B:
解决你的问题需要人机界面的软件,现在有很多种,如西门子的WICC,还有FIX,还有INTOUGCH等多种。
首先安装软件,
运行并组态,
设置好通迅方式,联上通迅电缆
运行项目即可

楼主:
to:米兰
  在你所说的组太软件中,有哪一种可以驱动相应的无线控制器?感谢你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