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寻求合作

楼主(2005-11-04):
我现有一设备,要做开料定长控制,开料尺寸为15CM--80CM不等,送料速度约30---80M/分钟,现想用变频器作送料拖动,用编码器作测量装置,此设备切割要用电锯,否则会影响切割口垂直,切料时必须停止送料拖动,切断后再启动送料装置。开料公差不超过40S,请问有人愿意做吗?我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

网友:
我做过多个类似的设备,不过都使用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变频器可能比较难保证切割精度。不过你可以把你们的具体要求发给我,特别是切割的物料特性。E-mail:micke@etagn.com,我在深圳,可以到顺德现场安装调试。

楼主:
谢谢TO micke(深圳):需要经常更改切割长度,材料是塑料片材,切割口必需是垂直的,长度公差要求小于40S,用圆盘锯作切断装置,原来已经有了切断装置,只是精确度达不到,现要求改装。请问要多少钱。

网友A:
这个系统我做过,有意可具体探讨。QQ:414786428
或LPEG@163.COM 不过哪个长度公差单位???

网友B:
就是定长切啦!用伺服、步进做过,变频器不敢保证。
看看我公司网站:www.adtechcn.com有兴趣来电
0755-26722719转320

网友C:
to楼主:
因为你的速度很快,所以必须用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