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方案请教

楼主(2005-11-04):
控制方式:位置模式,用于定位控制,要求1:电机速度跟随机械传动的速度自动调整,机械传动的速度由变频器(由外部加调速电阻器3-5K以实现0-10V的控制模式)来控制的,所以电机速度变快,伺服电机的速度也加快。2:电机行程使用触模屏进行数据输入,精确到0.01mm,)
变频器:台安,....
选用伺服:使用安川∑Ⅱ系列SGM□H_SGDM产品 要用17BIT编码器。

如使用以下选型是否可以达到要求:
PLC:S7-222CPU
模拟输入模块:EM231 12bit,使用0-10vDC信号
位控模块:EM 235
触摸屏:TP070 用于数据输入(主要是电机行走的长度)。可改

主要也要经济,不一定要求要用西门子的。
请各位同行老师提出你的建议。

网友A:
本人做过类似项目,三菱FX1NPLC+2DA+变频器+触摸屏+J2S伺服+2个编码器,伺服用速度控制方式,一个编码器检测变频器所带轮子的速度,另外一个检测伺服电机的行程,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网友B:
有更简单的方式,TAC 的 SDPLC伺服+HITECH人机+变频器 ,可以省掉PLC部分,整个成本降低了,但是功能一样,不过它是中小惯量的伺服控制器,如果是大惯量的就不行了

网友C:
各位能否介绍更详细一点呢?

网友D:
“电机速度跟随机械传动的速度自动调整”
有没有性能指标要求?速度范围是多少?

网友E:
各位大哥能不能将得更详细一点,
能速度跟踪及自动调整的程序发给我吗?
谢谢!
我的E-MAIL:fuzhong-zhao@webwnc.com.tw

楼主:
也就是要求:变频器在0-60hz范围内由操作人员进行调节 ,对应于伺服电机的速度在0-1500r/min范围变化,具体的速度范围对应现场调试时来调的。

客户指定要求使用安川伺服。
但在具体的控制部分选择方面是否有更好的建议?
mycyj2@163.com
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F:
用台达的我们可以010-62632247

网友G:
可以用宝德的运动控制卡代替掉PLC吗!
我记得他的ES六轴控制卡可以实现"跟随"的这一功能!即楼主所说的"电机速度变快,伺服电机的速度也加快。"

网友D:
跟踪的速度有没有精度要求,速度由变频器的转速控制,行程由用户输入?有位置没速度的时候怎么办?

楼主:
脉冲的产生是由外部I/O来做判断的,条件充许时才触发。

网友H:
to:索程
     伺服电机什么时候跟踪变频电机的速度,又在什么时候进行定长运动?做方案首先要搞清楚这一点!

网友D:
能不能画出两个电机的速度-时间曲线图?这样纯用文字描述,太困难了。不过,图要压缩得小一点,否则传不上来。

网友I:
图用GIF格式,像用JPG格式,用HyperSnap处理所得的文件,可压缩的比较小。

网友J(2005-12-17):
"用手调电位器实现变频调速"
    这样加速度应该不会太大,如果可能,根本可以不用运动控制器或者PLC;
    "如果可能"是指:如果变频电机与伺服电机转速存在严格的速度比例,那么可以在变频电机轴上装一旋转编码器,A,B相信号通过倍频和方向判断电路后输出同上位机一样的"脉冲+方向"信号,该信号送伺服驱动器(假设工作在位置模式,有机构做速度变换)不就OK?
    前提是对速度跟随要求不高,因为伺服系统有定位时间的,用步进的话就不会.
    我是搞研发的,别找我买步进电机.哈哈...

网友K:
 TO:tonysales
  什么垃圾!有你这样做广告的吗?这是技术论坛不是市场.

网友L:
根据主机节拍用丝杆定长送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