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见到的怪故障,忘不了

楼主(2005-11-04):
那时刚转行,一台10吨的老冲床,很简单的启保停控制,须按启动或停止按钮好几秒接触器才得失电,接触器坏在哪?揿钮瞬间电压已经加载于线包上了。

网友A:
对付这些故障我常用擦铁芯的方法排除,屡试不爽.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更换后就好。

网友C:
当时你可能不是很明白.测量的也不是很准确.最少有两个故障点.

网友D:
故障原因有二:其一可能是剩磁引起的,其二复位弹簧疲劳。

网友E:
我以前在一台用来撵油漆的机器上也见过这样的事情,就像楼主说的启保停控制,但是我是把接触器给换了

网友F(2005-12-06):
你的接触器的磁铁有脏东西,清理一下

网友G:
你的接触器的磁铁上面有油。把它擦干净就好了。

网友H:
同意心力的观点

网友I:
又学了一招,谢谢楼主

网友J:
可能是使用时间长了,擦极面。

网友K:
跟上面几位的意见相同,该接触器的不释放、多为接触器铁心极面上有油污。

网友L:
是否更换过接触器?

网友M:
我支持星河大哥的!

网友N:
就是接触器触点表面有油污 所以接触不好的缘故。

网友O:
所见略同

网友P:
更换新的交流接触器一切就解决了.
如果你有兴趣,把接触器做退磁处理、清洁衔铁的极面、更换弹簧等等。

楼主: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Q:
曾经试过这问题,后来打开了看了一下,发觉是缓冲胶融化了,粘在铁心上。

网友R:
铁芯中间间隙太小

网友S:
铁心的材料有问题,有很大的可能性是铁心在长时间吸和的情况下,因为材料中有粘合的成分过大,导致铁心粘合在一起无法分开。

网友T:
各位大虾,我在几年前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在现场安装的时候
用了屏蔽线(4芯)接了控制电源,发现屏蔽线有电压。
后把屏蔽线所接的负载去掉了,发现屏蔽线还有电压,
这个电压可以使中间继电器动作一下(吸合一下,即断开)。
后把零线拆除,现象相同。请问是何原因,请指教

网友U:
 *星*河*: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11-5 17:05:00
    故障原因有二:其一可能是剩磁引起的,其二复位弹簧疲劳。

网友V(2006-01-22):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是90年代的接触器,更换后问题解决.
是因为接触器磁铁质量差,有剩磁引起的,因为短时间工作没事,长时间工作后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W:
检查铁芯位置是否正常.铁芯段口是否有污物.

网友S(2006-04-23):
接触器质量问题 铁心粘合剂有重大质量问题

网友X:
铁芯剩磁的可能性较大,干电工的一般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在铁芯表面用砂纸打磨几下或涂上一层导电膏,不仅可以消除交流噪音,剩磁问题也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