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石油液位检测!

楼主(2005-11-04):
本人接受了一个课题,需要检测油井的真实液位,石油的介电常数很小,而且有泡沫,目前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有意用雷达液位计,但是对泡沫也难以解决,望大虾给与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用电容式吧
dayangfa@126.com

网友B:
浮子+钢丝绳收卷+绝对传感器gemple@online.sh.cn

网友C:
浮子+传动机构+相对可逆脉冲计数  bjm6577@126.com

网友D:
你的量程多少、温度多少、井深多少?

网友E:
可以使用重锤式液位计相当精确,当然拉如果钱多的没处花可以使用射线式掖位测量.

网友F:
这种液位计多得很,上网搜搜

网友G:
‘多得很’? 先‘上网搜搜’是怎么回事!

网友H:
我认为大家忽略了狠多问题 比方说 油井的具体状况 比方 井口有多大  深度?  具体还有什么设备在里面 等等

网友I:
浮子+钢丝绳收卷+绝对传感器是什么意思呢?
浮子+传动机构+相对可逆脉冲计数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J:
泡沫的厚度有多少?如果精度要求很高,用伺服液位计。成功的经验很多的!

网友J:
泡沫的厚度有多少?量程呢?如果精度要求高,伺服液位计。

网友G:
各位:3000 米!

网友K:
哈哈- - 石油上钱多得很,尽量选好的吧,我也给石油作自动化的,但是油井方面不是很了解。

网友J(2005-12-07):
3000米?无办法。

网友L:
刘卓:如果尚未确定方案,可以试试用射频导纳物位计,几十米没问题,气泡不会有影响。有意可以具体咨询:tjzkb0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