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流量与上位机显示的值不一样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5-11-04):
请问:
实际流量为0时,在上位的显示却是20,这是怎么回事?
怎样解决此问题呢?
急!

网友A:
主要原因是传感器、AI模块的电子电路漂移问题引起的,解决可采用小信号切除的方法,即判断传动设备已停止或比较流量小于某植时,用MOV指令使存放单元的值为零。

楼主:
请问能说再具体点吗?谢了
比如我要得到一个6%的稳定流量(PID控制),而现在必须在上位设成25%才能达到要求。
这个偏移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在调用FB41时加上FAC和偏移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B:
既然有模拟量信号,控制系统为什末不采用dcs系统

网友A:
to 夕阳醉了:
你说的问题不够清楚,在此我说一下处理原则:
1、电子偏移是线性还是非线性须测量一组数据才能判断,若线性的话可用小信号切除法及线性函数修正,但一般也只用于修正显示数据的场合。
2、在复杂运算、PID调节等要求精确、安全的场合,关键还是要传感器、AI、AO模块确保必须的硬件精度,进行0%、25%、50%、75%、100%量程校定是必需的,若硬件精度不合要求应更换,用软件修正一般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出现“偏之毫厘,差之千里”的情况。

网友C:
以下是我的看法:

我认为补偿一下,是可以的,至于你的是线性还是非线性还是要你在现场的数据来证明这一点。

网友D:
控制这个流量的系统应该可以修正的。

网友E:
小信号切除主要是用在差压式流量计上,也就是说差压式流量计必须使用小信号切除,可以在变送器上设置,也可在PLC/DCS上设置.
为什么呢,因为差压式流量计信号是需要开方的(原因,去查化工原理),比如1%(4.16mA)的信号,开方后就变成了10%(5.6mA)了,所以必须进行小信号切除处理.
当然现在使用多的是智能型变送器,本身可以或者已经设置开方等等,可能有些搞系统的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