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刹车电阻

楼主(2005-11-04):
请教:
    25HP(18.5KW)的台达变频器是否必须使用制动单元和刹车电阻.用在传动辊做张力控制.如未用制动单元与刹车电阻,是否会对变频器造成致命损害?谢谢!

网友A:
应该不会

网友B:
应该不会吧

网友C:
放卷的滚筒需要加装制动单元和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