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

楼主(2005-11-04):
求助:型号是LLJ-500FS,LLJ-250FS,图纸上的位置是先是断路器后是互感器然后是它,这是什么?是负载?是保护器?

网友A:
把你的图纸发上来给我们大家看看

网友B:
漏电继电器

网友C:
你的图纸上有没有隔离开关?

楼主:
谢谢各位!!由于是在外出差,手头没有资料,再加之仓促之间,脑子里只记得我们工控网,所以,提出了这个幼稚的问题,请接受我愧疚的歉意和诚挚的感谢!!是漏电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