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三菱PLC和GOT屏用CC-LINK通讯

楼主(2005-11-04):
大侠帮帮忙,我用Q02H的CPU和A975的触摸屏,采用CC-LINK通讯;在实际操作遇到了问题;触摸屏的点跟PLC的点,不对应;用什么办法能是他们对应,请赐教.

网友A:
你用的是自动分配点数吗?那么每个I/O模块对应16点。
你可以用GX-Develop来修正你的I/O地址,来对应你的GOT点。

楼主:
是这样的,PLC的XA00跟GOT的XA00不能对应,请帮助

网友A:
用XA00去对应一个M**,然后用GOT显示M**的状态。

楼主:
这个方法我知道怎么用,我现在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PLC程序已经编写完成,大概有2万多步,并且不是我亲自编写的;M**已经用了很多了;所以PLC程序是不能改,只有在屏幕上做文章;有没有别的方法叫PLC程序的XA**和GOT的相对应,你有QQ么,我的是381938278,你可以告诉我电话么?我可以咨询你一下.

网友B:
请问您使用的是A8GT-J61BT13还是A8GT-J61BT15?
是做循环传送还是瞬时传送?
只有当A8GT-J61BT13(智能设备站)做瞬时传送时,GOT中的XA00才会对应PLC中的XA00.
当做循环传送时,GOT中的XA00对应的是RXA00(CC-Link的链接元件).
您可以参考: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appCase/case-detial.asp?id=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