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视觉编程问题求助

楼主(2005-11-04):
我使用了一个摄像头和一块图像卡用于在设备控制软件中显示拍到的物体,以便操作人员监控和手动教学。编程环境是MFC,图像卡采用的是深圳天敏视讯的SDK2000。需求的功能也很简单:只是将摄像头拍到的景像显示在一个对话框中,同时该对话框中需要绘制一些线条用于辅助定位。问题是,当我将图像卡初始化并设置连接,并将对话框的句柄传给卡的动态库,摄像头拍到的景物就自动显示于该对话框上,不用我的程序作任何处理。而在对话框中绘制的辅助线条都被覆盖,无论在OnPaint()中还是图像卡提供的回调函数中绘制,均无法显示。
不知各位高手有无好的方法。

网友A(2006-04-05):
请把设计目标、要求以及问题再讲得详细一点。

网友B:
你需要在OnPaint()中直接对图像Buffer进行设置. 例如显示一条黑色水平线,则需要将相应像素的值设置成0. 要显示字符也是一样. 下星期讨论以下,看公司能否将这部分源码开放.

网友C:
我也是用的天敏SDK2000在作视觉检测,很不错,使我的自动点焊设备,成品合格率达到99.9%,我用VB编的程序,使用SDK2000提供的一个OCX控件。

网友D(2006-12-13):
我有OMRON的F150的程序

网友E:
FireVision说的对,画线只能直接操作BUFFER,所以要先把图像取到BUFFER,然后再操作BUFFER可得

网友F:
我用vb写过类试的程序,
如果使用shape控件来做线条或者直接用line()函数都会被影响挡住。
后来用了frame控件(也就是一个框),把它缩小成一条线,就ok了

网友G(2007-01-12):
我们用的是OMRO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