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新手问现场总线

楼主(2005-11-04):
常用的现场总线在接线上有什么不同,各自的优点是什么呢?
有什么样的区别啊 新手问!

网友A:
同样期盼高手答复

网友B:
对于PROFIBUS-DP,一般总线电缆和电源电缆为独立的两根;而DEVICENET总线和电源共用同一根电缆。

楼主:
它们在通讯配置上有什么不同吗?
接线上呢??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