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二线制仪表配电问题?

楼主(2005-11-04):
现在有一些现场仪表,二线制,输出4~20mA电流信号,用采集模块接收,模块不带供电功能,我不用配电器,自己用DC24V供电是否应该这样实现:
1,采集模块接受4~20mA电流的话,是否串入DC24V电源和采集模块即可?是否需要在回路中接上250欧姆的电阻?
2,采集模块接受1~5V电压的话,就必须串入250欧姆电阻,将采集模块并在电阻两端?

网友A:
其实这两问是一个问题,先前有过比较详细的讨论。
串联回路:24V+ ---- 二线制仪表 ---- 250电阻 ---- 24V-(地),信号输入并联在电阻上。

网友B:
就是把电源串到测试回路中,可以随时联系sunxl@realinfo.com.cn或者13704595906

网友C:
周公回答很正确

楼主:
谢谢各位!
采集电压时:
24V+ ---- 二线制仪表 ---- 250电阻 ---- 24V-(地),信号输入并联在电阻上
采集电流时:
是否是??
24V+ ---- 二线制仪表 ---- 采集模块---- 250电阻 ---- 24V-(地),
另外想问下:
有人建议多用电压输入,这样不容易烧模块,不知道有无道理??

网友D:
对于你采集电流时,250不是必须的,可以去掉,当然,如果你的二线制仪表,带载能力够得话,也可以正确采集。
对于采多用电压输入的问题,不太清楚是否有道理

楼主:
恩,我就是比较疑惑,采集电流时,到底要不要加250欧姆的电阻??
是
24V+ ---- 二线制仪表 ---- 采集模块---- 250电阻 ---- 24V-(地),
还是
24V+ ---- 二线制仪表 ---- 采集模块 ---- 24V-(地),
因为不了解仪表里面的原理

网友A:
其实很简单:用万用表量一下输入端的电阻值就可以。如果是 250 或者 500 欧姆,就是电流输入,前者 0-5V(1-5V),后者 0-10V 输入。如果大于 1K ,就是电压输入,这时候 4-20mA 变送器要并电阻。

网友E(2009-04-24):
周公,我想问下,采集电流时,24V电源是否需要公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