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CH比例阀后退时,为什么在快到位有冲击

楼主(2005-11-04):
我们使用了BOSCH的比例阀,前进过程很好,但后退时,在快到位的情况下有冲击,不知为什么?请指教.

网友A:
请告知型号,具体的工况,速度快慢?压力的大小?

网友B:
这就是模拟技术不稳定造成的麻烦,如果用数字技术就没有这些麻烦了。你可上www.aemetec.com找到答案

网友C:
后退速度过快。应到在液压回路中考虑使用电磁液压锁

网友D(2006-01-06):
是液压的还是气动的?你可以电话咨询01082912229

网友E(2006-06-05):
超调了吧,朋友,呵呵
减小比例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