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教怎样选用变频器

楼主(2005-11-04):
变频器的选用主要是取决与负载电机的容量还是直接看电机功率就可以了啊???
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
如果你只需要变速运行,没有别的用处的话,你可以只考虑电机功虑,再有就是恶劣条件,你最好选用好一点的,我有一次用LG的在零下三十度的情况下就控制不住频率了。可能有的变频器在低频下运行也会出现问题。

网友A:
本质上是看电流.有的变频器以容量KVA标注,与电机功率并不对等.但首先电机要选对

楼主:
对啊!!!我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电机的容量KVA与功率不等!
那如果是看电流,那是看额定电流把!!!
启动电流要考虑吗?
是不是也要看启动电流有无超过变频器的过载能力啊!!!
如果光看电机功率的话,选一个和电机功率相等的可以吗?
因为现在我准备用一个变频器拖四个55KW 的电机!
这样子正好有相等的,如果要留余量的话就要大很多!
价格就比较贵了!!!

网友B:
不频繁启动的电动机选用变频器,按变频器参数内的最大电机功率选就可以,频繁启动的最好要大一挡.

楼主:
好,知道!
明白!
I SEE!!谢谢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