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语句会执行吗

楼主(2005-11-04):
00  LD   X1
01  ANI  M5
02  SET  M5
03  RST  M5
04  LD   M5
05  SET  Y1
06  END
请问,当X1 ON时Y1会ON吗?

网友A:
自己用PLC试试吧

网友B:
不能运行!!!!!!!!!!!!!

网友B:
不能运行!!!!!!!!!!!!!

自己用PLC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你傻啊 它执行才怪哩!!

网友D:
 不行的,怎么没有输出?看来这位同志不太熟呀>?

网友E:
呵呵;
逻辑错误;

网友F:
哪有那么多M5?写错了吧?

网友G:
同一条语句又置位又复位,应该是不对的

网友H:
   我经验正后不能执行.我用FX1n的做的试验,结果服从多数。
   其原因是:★老兄你PLC没入门,胡乱编写程序,对自己不负责任,对自己的工作也不负责任。没有用心去想。
             ●按步分析分析如下:首先X1导通,此时M5没有导通,M5开始置位,自身断开,如果去掉复位指令RST M5  这个程序还是正确的。但存在复位指令RST M5 ,马上又将M5断开。这段程序的等价效果就是:
04  LD   M5
05  SET  Y1
06  END
请问,当X1 ON时Y1会ON吗?
             ▲作为一名工程师来不得半点马虎,特别是你独当一面的时候,特别是将来你为别人设计强电工程的时候,不为别人着想,也为你自己多想想!

楼主:
这是某个日本进口机台的原装程序,故有此问。本人对30用得相当少,OMRON较熟。
我认为也是不可能ON的。以下是其中的一段程序,M5起何作用呢?别处并未用到它。这台程序中有相当多的地方用到类似语句。
470   LD   M4
471   AND  X0
472   AND  X0CF
473   ANI  M5
474   SET  M5
475   RST  M0
476   RST  M4
477   RST  M5

网友I:
这不是和上面那个一样吗

网友H:
首先想问3个问题:
    ★这段程序,乐工你断定是三菱的程序么?
    ▲AND  X0CF中的X0CF是什么意思?
    ■现在这段程序放在你所谓的“某个日本进口机台的原装程序”能正常运行么?
    如果不能正常运行,就是人为修改过了,这样的事情我见过,我曾经在邹平魏桥纺织调试一次变频器,怎么修正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因为电机是0.1KW我用的是0.4KW变频器,结果厂方实在没法请小日本鬼子来了,我靠,真的是不服不行,小日的,去了马上就修好了,但是他设了一个圈套添加了很多迷惑人的东西,去掉以后也行,他的目的就是:不允许中国人懂这个技术,只能买他的硬件。如果你们厂家买的设备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到厂前,没有试用过,我敢说:他的程序修改过了,要自己重新编程!自己想法把~

网友J:
把有M5的那几句删了试试看,有什么变化?

网友K:
我同意指点江山的看法。

楼主:
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原来这块CPU是AOJ2H的,其中用到A0J2C214-S1 通讯,机台动作正常。
后来买回来一台二手的机台,经过改造发现CPU是AOJ2的,程序无法写入。换AOJ2H CPU也运行不正常。朋友请我帮忙解决。
我观察后发现,通讯模组也不一样,是A0J2C214的。用AOJ2H CPU主要是无法通讯。市面上又买不到这个通讯模组,工程又急。
于是,我打算用MEDOC对AOJ2进行编程转换。通过观察程序,于是就发现了上述问题。

楼主:
经过三天三夜的编写,终于写完了。又出现新问题:
AOJ2容量只有3072,而实际程序却有4550.多了好多。
程序传输失败。

楼主:
现在主要问题在于:
AOJ2H 与AOJ2C214无法通讯;
AOJ2C214-S1无处采购;
AOJ2又容量不够。
完工时间紧迫。
后来经过多方观察,运气还不错。发现两个通讯模组各个元件基本一样,且有一块可写,可拔插的EPROM。调换后果然一切OK。赶紧去电子城写了一片。
也就是说AOJ2C214通过此法能升级成AOJ2C214-S1.
谢谢大家的指教!
指点江山说的很是有理,小日本程序确实难搞。谁有兴趣可转发研究。里面有些语句严重超长,重复罗索。稍有改变确无法运行了(这个只有在实际中感受得到,模拟不了)。奇怪得很。

网友L:
是小日本写的没用的程序啊!
 在忽悠呢!

网友L:
小日本就会 搞这些东东呢!
  想着法儿骗中国人的钱呢!

网友M:
不是不能执行,是没有输出而已

网友N:
小日本太保守了

网友O:
试过才知道,实践是是检验一切的标准

网友P(2006-11-02):
呵呵,小日本怎么啦,不就是他们一向用的SFC编程方式嘛,

网友P:
哎,我想那一些是日本人自己调试后留下的程序,不要说那些没用,它们也许起检查作用。因此它起作用时,须把RST M5去掉就可。

网友M:
所谓的技术封锁就是不自信的表现,象有些老师傅带徒弟总要留一手,怕有一天徒弟超过自己。如果足够自信的话还用这一套么。总有一天我们会超过日本人的。

网友Q:
本人曾从事电镀设备的编程调试工作,现从事不同的行业,对OMRON 三菱 AB熟悉 想把有关电镀设备的有关编程方法有偿传给更多的人,提供编程软件和学习资料,经过培训可以按照有关的生产工艺独立完成相关的编程工作,有关于工控的问题也可以交流,联系》shwhys@126.com
QQ351760221

网友R:
如果你熟悉设备的工艺流程和动作要求,只呀你有7成的把握,完全可以把他的程序干掉,自己做一个。说实话,看别人的程序真的有点儿累,还不如自己做的实在。

网友R(2008-04-08):
别处没有引用M5的话,那M5是用来忽悠人的,没有实际的利用价值。

网友S:
应该没有输出的,FX1N和1S的PLC不能用自身的常闭点去置位自己的,西门子的可以

网友T:
同 意 12 楼 的 说 法

网友U:
欢迎加自动化控制群。

网友V:
该程序中y0的输出与x0状态无关 y0是常0的

网友W:
xie 的什么东西啊  莫名其妙

网友X:
   程序太短,看不出来.同一条语句又置位又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