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如何读取工控机发来的数据

楼主(2005-11-04):
我的设备用的是三菱FX2N控制,上一台工控机不断给我发来数据包,我要把数据放到PLC数据寄存器里,然后执行动作.如何编写程序?专用通讯指令如BB,WR,BW,WW等怎么用啊?请高手指点!工控机已经把串口通信格式给我.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真难搞,要经过通讯专业方面的训练才能解决.请高手出招指点,我也学习

网友B:
我已经将通信的相关文档放到了工控网的FTP上,名字为“三菱PLC通信(重发)”。
如果你PLC还没买,我建议采用OMRON的CPM2AH系列PLC,采用HostLink协议进行通信。这样的话直接让上位机读写PLC就行了(如果上位机要写PLC,PLC必须置为监控状态),PLC本身可以不写任何程序。当然,如果需要规范化或节省通信时间的话,PLC只需要将这个存储器的数据写到那个存储区就可以了。不过,最好在编程以前写一个和上位机通信的存储区约定。

楼主:
谢谢!现在是对方工控机已经把数据格式定义好了,而且那台机器已用半年,我的机器是现在刚加的,三菱FX2N是客户指定的.对方工控机程序更改很局限,请再详细指导!

网友B:
你先看看我发到FTP上的资料吧。对于三菱的东东,我没有写通信指令方面的经验,可以让别的高手给指点一下。
如果你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你应当把你们的通信协议写出来让大家参考,否则大家解释起来可能很空洞。

楼主:
我把通讯协议的样例扫描放上去,我主要取得上台机器的测量时间和测量值(例如:M+ 14.700K)就能满足控制.
Data Block Format [i]MESSAGE FORMAT[/i][/u] a. Release (1 ASCII characters) b. Version (1 ASCII characters) c. Family Prefix (1 ASCII characters) d. CRLF [i]DATA AND TIME RECORD[/i][/u] a. Date (8 ASCII characters) DD-MM-YY (where DD is Day,MM is Month and YY is Year) b. Time (5 ASCII characters) HH:MM (where HH is Hour [0-23],MM is Minutes [0-59]) c. CRLF [i]PART RECORD[/i][/u] a. Control Plan Name (8 ASCII characters): b. Description (20 ASCII characters): Identification number (not zero) managed by Flow Control program,with leading blanks.20 blanks by default. c. Part 1 Status (2 ASCII characters) ** unreworkable scrap RF geometric scrap b* reworkable scrap << yellow double backward compensation b< yellow single backward compensation >> yellow double forward compensation b> yellow single forward compensation OK ok IN INvalid OV OVerrange PA PArt not present EX EXcluded NP Not Performed bb not programmed d. Part 2 Status (2 ASCII characters) Coded as Part 1. e. Part 3 Status (2 ASCII characters) Coded as Part 1. f. Part 4 Status (2 ASCII characters) Coded as Part 1. g. Part 5 Status (2 ASCII characters) Coded as Part 1. h. Part 6 Status (2 ASCII characters) Coded as Part 1. i. Part 7 Status (2 ASCII characters) Coded as Part 1. j. Part 8 Status (2 ASCII characters) Coded as Part 1. k. Global Status (2 ASCII characters) ** unreworkable scrap or invalid or overrange RF geometric scrap b* reworkable scrap <> Generic yellow (single ordouble,forward or backward) OK ok IN INvalid OV OVerrange PA PArt not present EX EXcluded NP Not Performed bb not programmed l. CRLF 下面还有数据格式和数据记录以及传输格式,我再输入

楼主:
我发了一次,提示出错,就又发了一次又提示出错,谁知发上了;呵呵,影响大家视线

楼主:
接上
[i]GENERAL MEASUREMENT INFORMATION RECORD[/i][/u]
 a. Number of Records (3 ASCII characters):
     Number of measure records (leading blanks)
 b. Measuring Mode (1 ASCII characters):
     A  Absolute
     R  Relative (offset from nominal value)
 c. CRLF
[i]MEASUREMENT RECORD[/i][/u]
 a. Measurement Code (5 ASCII characters):
     Mxx_y as programmed in Quick SPC
 b. Identification Number (2 ASCII characters):
    Two blank characters
 c. Measuring Unit (1 ASCII characters):
    In Relative measuring mode:
     M  Microns (format xxxxxx.xx)
     I  Inches (format xxxxxx.xx)
     G  grams (format xxxxxx.xx)
     c  centigrade degrees (format xxxxxx.xx)
     D  angular degrees/60 (format xxxxxx.xx)
    In Absulute measuring mode:
     M  Millimeters (format xxxxxx.xx)
     I  Inches (format xxxxxx.xx)
     G  kilograms (format xxxxxx.xx)
     c  centigrade degrees (format xxxxxx.xx)
     D  angular degrees/60 (format xxxxxx.xx)
    In any case format foresees leading blanks.
 d. Sign (1 ASCII characters)
 e. value (9 ASCII characters)
    Measurement value:
    When status is INvalid,OVerrange,EXcluded,No Equation,No Assignement,Not Performed or PArt not present,field Value is '---------'.
 f. Statues (2 ASCII characters)
    Measure status:
     CC  if class selection exists for the measure and measure is in class,status is CC,where CC is the class identifier as programmed in Quick SPC
     b*  reworkable scrap
     >>  double forward
     b>  reworkable prescrap
     OK  ok
     b<  unreworkable prescrap
     <<  double backward
     **  unreworkable scrap
     RF  geometric scrap
     EX  EXcluded
     IN  INvalid
     OV  OVerrange
     PA  PArt not present
     NA  No Assignement
     NP  Not Performed
     NE  No Equation
 g. CR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