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如何区分地线与零线

楼主(2005-11-04):
请问,用什么办法可以区分零线和地线

网友A:
如果零线和地线线径不偏小,而且不出现断路或不人为使其断路,是不容易区分的。因为在变压器端,零线和地线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B:
说一下实际情况.办法要根据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