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打火

楼主(2005-11-04):
我们公司有太300多瓦的直流电机。前几天换了碳刷,也不知道怎么就出现了打火现象了,我们也试过用砂石(电机专用)对换相片,及碳刷进行打磨过。可是不是很理想。请问有没有更好更实用的办法啊?

网友A:
      直流电机正常运转中碳刷打火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碳刷质量.碳刷是很重要的,材质和型号是很挑剔的;
2,弹簧压力.最好查到电机碳刷弹簧压力值,然后用弹簧秤测看合适否;
3,直流电压波形;
      如果你是刚换的碳刷,那么原因可能主要在它上面,不要以为碳刷外表一样就可以放心使用,必要是一定要多换几种试一下,实在不行连碳刷架一起换掉试一下.
      另外,不要轻易的就对换向器进行打磨,将棕色的膜磨掉后反而更糟.     你试一下吧.

楼主:
多谢大侠给的意见。可是我们一组有十六个碳刷,可是就只有一两个打火,我想应该不是因为碳刷的问题吧。望赐教!!

网友(2014-08-09):
应该是你哪两个碳刷和别的碳刷不一样,电流密度不一样,或者是压簧压力不够,或者是那两个碳刷有卡住的现象,最好测一下磁场中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