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 CPM1A PLC必须用适配器才能与电脑连接吗?急!

楼主(2005-11-04):
我有一台欧姆龙PLC,型号是CPM1A 同行告诉我必须用适配器才能与电脑连接,请问不用适配器可以与电脑连接吗? 请各位师兄指教!谢谢!

网友A:
电灯不要电线,那么它还能发光吗?
即使你不要电线,也得找一个能通电的东东来连接吧。说白了,这个东东起的还是电线的作用。。。

网友B:
没有适配器的数据线一样可以

楼主:
交流接触器:你好!不用适配器致用数据线也可以和电脑连接吗?你实际用过吗

网友C:
CPM1A确实需用通讯适配器.CPM2A则不需要

网友D:
也可以使用CQM1-CIF02电缆直接与电脑通讯;

网友E:
只要一根电缆就行了,
我没记错的话电缆可能是CIF-02

网友B:
我连CPM1A-40CDR-A-V1是没有适配器的数据线

网友F:
CPM1A不用适配器,用数据线就可以和电脑连接,自制都可以。
PC端5,3,2接线到PLC就OK 。

网友A:
TO aaawenwen:
请详细解释一下接线,行吗?

网友G:
有些人不懂就在那误道别人.

网友H:
CPM1A老实的买个适配器+连接线(自己做线也可)就是了,别再问了。

网友I:
需要适配器CPM1-CIF01转换为RS232C接口.
在制作电缆:
PLC    PC
2----2
3----3
9----5
PLC侧4,5短接,PC侧7,8短接
另外也可以使用CQM1-CIF02适配器.

以上是我在omron网站上面提问的答案!!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F:
欧姆龙CPM1A编程电缆自制方法接线图 6 7 8 9 1 2 3 4 5 ----- PC端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PLC端 5--------------------------------------3 9 15 直接 3---------------------------- ---------5 加电阻1.49K 2--------------------------------------7 加电阻0.32K PC端 PLC端 内部已接通9 10 17 18 19 20 1 2 11 12

网友J:
这种PLC我用得很多啊,不要连接电缆是不行的肯定。

网友J:
慢慢来吧,

网友K(2006-07-19):
我从来都没有听说需要用适配器,只知道用数据线连接就OK了,我们用过许多CPM1A的PLC,难道那条线里面有适配器?这个我就没有研究了。

网友L:
TO:星河
这个PLC是要用专用的电缆,它上面只有一个20针的特殊接口.
这个电缆,有关人士要出售500块大洋,如果你想简单就直接买了.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PLC内部装MAX232芯片,直接把它没有做上去的另一个232口接出来就可以直接和PC连接了,我试过的.

呵呵,以上方法也是被逼的,请有关人士不要骂我哦!

网友M:
看一下这个产品可以满足么?

 http://www.rebeck-delcon.cn/product/adapters/omron/omron-cio32p.htm

网友L:
这个是什么?只是转接插件呀.

网友N:
可以上网查一下它的连接线型号,有卖的

网友O:
一定要用适配器,不管你用的是CQM1-CIF01或CQM1-CIF02,它们都是RS-232 TO TTL电平转换器,OMRON用的外围端口大多数是TTL电平。

你可以购买MAX232芯片自制,但千万不要听“ arake:”胡扯,他给的连线是OMRON的RS-232头的连线;

“ aaawenwen:”给出的接线方案一些机型可以联线,大部份的早期的CPM1A不能联线,但你要有当小白鼠的心理准备及具有换电脑或PLC的勇气。

网友O:
下面引用由arake在 2005-11-9 16:01:00 发表的内容:
  需要适配器CPM1-CIF01转换为RS232C接口.
在制作电缆:
PLC    PC
2----2
3…
--------------------------------------------------------------------------------------------
http://www.omronservice.com/的人员大脑进水了?竟会给你这样的接线图。

网友P:
请教各位大虾,OMRON TPM1A  的 程序可以直接用到 CPM1A  么?

网友O:
下面引用由东方飞扬在 2006-7-25 19:03:00 发表的内容:
  请教各位大虾,OMRON TPM1A  的 程序可以直接用到 CPM1A  么?
--------------------------------------------------------------------------------------------
可以中国大陆的型号是CPM1A,台湾的型号是TPM1A,产品是一样的,只是销售目的地不同而已。

网友Q:
直接用你的电脑通过RS232接口和PLC 通讯就行了,不用象西门子那样的专用电缆.然后点击编程软件上的自动在线就可以了,实在不行你就看看你的COM端口的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R:
CPM1A外设口插头你有啊

网友S:
各位:
     我的CPM是RS232接口的,笔记本是D15针接口的,应该怎么连,可以自己做么?如果知道请告诉我

QQ:  5626562
email :  zhouleifox007@163.com

网友D:
用CPM1-CIF02适配器或用CQM1-CIF02电缆都可以;

网友T(2007-02-06):
小心使用.不要搞烧了!

http://www.jiangwenyi.com/

网友U:
下面引用由arake在 2005-11-9 16:01:00 发表的内容:
  需要适配器CPM1-CIF01转换为RS232C接口.
在制作电缆:
PLC    PC
2----2
3…
--------------------------------------------------------------------------------------------

有没有搞错,RS232的接口会用2对2,3对3的连接的吗?应是交叉对接的。

网友V(2007-07-03):
我今天链接TPM1A plc,在PLC类型中选择:CPM1A,程序上载后变成一些字符指令,根本不是梯形图,这说明,两种PLC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W:
把你的“ 程序上载后变成一些字符指令 ”贴出来看看

网友X:
CIF01  我正在用

网友Y:
CS/CJ系列的(10针)
CPM系列的(20针)
普通RS232接口的(9针)
我都可以做的出来(完全不用什么芯片),有要的请联系:zminghai@126.com

10针与20针的各300大洋

网友Z(2007-09-22):
yelei老师,CIF01的9针数据线如何制作,谢谢指教!

网友A:
这个帖子写的很详细: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83429

网友G:
直接用线焊上

QQ 596716790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AA:
通讯电缆是通用的吗?

网友AB:
上面说的有用吗?
有用过的吗?

网友T:
是的,一定要

网友AC:
CPM1A-CIF01或CPM1A-CIF02都可以,因为CPM1A没有标准的RS232接口,需要转换。

网友X:
就是这种东西

网友AD:
需要专用联接线。

网友AE:
都说的些什么啊,一根CQM1-CIF02数据线就搞定了.本本上用九针串口,PLC用二十针的插口,设定好通讯设置就OK.数据线就跟王付水传上的图片一样.

网友AE:
哪位有不用的旧的欧姆龙PLC,点数十点的就够了,我可以出银子.有的请联系我.13583333878王.

网友AE:
最好是CPM1A-10CDR-A-V1的.

网友AF:
德志你说错了,王付水说的那种电缆是CPM1-CIF-01的那种,是带适配器的那种,有机会QQ:513757533交流,

网友AG(2010-05-23):
cpm1a,可以用2种方式与PC通讯,一种就是大家说的用适配器(CPM1-CIF01、外加232电缆)。另一种是直接用COM1-CIF01(PC98)或COM1-CIF01(DOS/V)连接电缆,这种电缆中间有转换盒。

网友AH:
数据线就可以了,在掏宝网上掏一根,很便宜的

网友AI(2011-11-23):
对:乖乖怪 关于CPM1A不用适配器,用数据线就可以和电脑连接,自制都可以。
PC端5,3,2接线到PLC就OK 。
内容的回复:你厉害,我试过照你说的办就可以了

网友AJ:
我的plc也连不上呀!!!!!!!!!!!!!!!!!!!!!

网友AK:
欧姆龙CPM1A如果实现与触摸屏之间通讯,必须要配适配器,具体型号为CPM1-CIF01,另外实现与电脑通讯,需要欧姆龙专用电缆CQM1-CIF02

网友AL:
我以为我不打广告 ,就没有人知道我是卖欧姆龙 MYJ继电器\CP1E PLC \3G3JZ 变频器 \E3Z传感\E6B2、E6C2、E6HZ 编码器的 。可是我错了 ---我那优质的服务 ,贴心的价格, 还有超级超级短的货期, 都深深的把我出卖了。 15859049418 小鱼

网友AM:
答案太多了,谁的对啊

网友D:
适配器就是CPM1-CIF01;

不用适配器就是CQM1-CIF02电缆;这个可以直接通讯;

不过原装的价格比较厉害;

网友A:
我发过与这个主题特别相近的贴,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看看。

网友AN(2014-06-28):
一条编程电缆就行了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工具等

网友AO(2014-08-05):
买一根呗,几。。十块钱的事

网友AP(2014-12-24):
需要电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Q(2016-01-28):
自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