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火炉的温度控制系统

楼主(2005-11-04):
镀锌1#、2#线退火炉温度控制
调功器说明:
原理--在单位时间内控制导通周波数,即占空比。工频电频率为50HZ,每秒100个周波。
信号输入与输出--可接收4-20MA或0—10V信号,但只能输出0-10V由于SR90输出是4-20MA所以每个段只有第一个柜子是接收4-20MA信号
控制方式—自动,即模拟信号控制。手动,即直接调其面板上的占空比。
操作—拆下T1端子的左数第一根线,即改为了手动。此时面板上显示“INF”可旋转按钮或按按钮调参数,具体不在详术。请见事例。
手动把占空比给到50—将T1的第一根线拆下,右旋旋钮至“HNd”状态,按一下,显示当前占空比数值并闪烁,旋转旋钮至50即可。
故障报警:
    brr     断线,在特定时间内接收不到模拟信号或太小
    los     同步丢失,无进线电压或太小
    err     综合故障,可能管子温度太高
    oc          过流
    OL         过载
控制过程:
温控上位机COM1端口 →→ RS232/485适配器 →→ SR90(10个)(4-20MA信号) →→ (4-20MA信号)本加热段的1#柜(0-10V信号) →→(0-10V信号) 相邻柜(0-10V信号) →→ (0-10V信号)相邻柜(0-10V信号)……
注:4-20MA、0-10V对应调功器占空比0-100
温度显示:
热电偶 →→ 温度变送器 →→ SR90 →→ RS232/485 →→ 上位机COM1接口 →→画面显示(点击自动读数按钮)。
温度设定:
上位机画面 →→ 上位机COM1接口 →→ RS232/485 →→ SR90
注:输入好设定值,选好地址,(10块SR90对应地址1-10,其中10用大写A表示)然后点击温度设定(前提:SR90的SB/COM灯亮着,也就是网上控制)。还可以手动设定,即选好地址,点击手动设定,待SR90的MAN灯亮了以后,就可直接到SR90面板上改温度。
SR90端子说明:
端子2,3        经RS232/485与上位机通迅
端子7,9        温度变送器过来的信号
端子11,12  仪表电源220V
端子14,15  4-20MA输出至本段1#柜X1:9,10
常见故障处理:
1)    数据无法传输—数据线是否接在COM1口,
2)    或者未插好。RS232/485是不3)    是坏了。(其他原因可按控制过程分析)
4)    调功器故障不5)    复6)    位— 是不7)    是辐射管亦对地的,8)    如果正常可换板子试试。注:如果正在生产或急于生温,9)    当调功器坏了时,10)    可先将X1:9,11)    10,12)    接到X1:11,13)    12,14)    使后面的柜子能继续工作。(如果是1#柜,15)    重复16)    上述操作后还须将其邻柜给定方式改为4-20MA。)
17)    温度显示严重不18)    准—检查热电偶及温度变送器,19)    一般重新插拔变送器即可正常。
20)    辉光点火变压器送上电—多合两次
21)    调功柜轻故障—风机跳闸了,22)    检查是否烧。

网友A:
我们的非标热处理全自动生产线比你的先进多了,13907332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