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接触过STI公司的光栅啊??急

楼主(2005-11-04):
我想请教大家有谁接触过STI公司的光栅!!我现在碰到这样一个故障!!我也不知为什么光栅控制器老是会自动的把光栅锁住!然后按一下控制器的RESTART键就好了!!已经有好几台设备都这样了!!而且有的都换成BANNER的!!因为BANNER能用继电器控制输出!!
我想把STI的也用继电器但是没试过~~不知能行吗??
有谁试过吗 ???
请赐教

楼主:
没人用过吗??还是我说的大家不能理解啊??

网友A(2006-05-12):
你现在使用的是STi什么型号的光幕,我了解有的是可以用继电器控制的,网上不是有STI的电话吗?需要我提供给你吗?021-58367708,STI的服务还是不错的,你打电话了解一下。

楼主:
我现在全改成用BANNER的光幕了!!因为STI用的是5V的电压所以我不用了!!我用的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