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秋:两只PT100测湿度的算法

楼主(2005-11-04):
在贴子中得知您已知晓如何通过测两只PT100的温度计算湿度,请告知。非常感谢!!!
不要吝啬哦。我已经查了很多资料但一无所获,非常期待。再次感谢。

网友A:
公式和原理见:
http://www.guitarchina.com/news/cg/cg07/20050311/153454.htm
要求PT100的测温精度高,要求有 f=f(x,y)的图表.
如用PC机编程方法求 ,我能帮你. 上面2个问题我都做过.

 f=f(x,y)的图表见:
http://www.boiler-online.com/jsrj.htm
http://www.tiasky.com/

网友B:
一个温湿读传感器也不贵撒
这么费力是不是有点不划算哦
做研究还可以
对与工业现场就很不值咯

网友C:
不一定是价格的问题,干湿球法用两只Pt100测量湿度应用上比较麻烦,常常要加水等,但一般的湿度传感器在高湿条件下寿命很短,而且精度也不如干湿球法。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请教tiasky.com:我是在三菱PLC上用的,想测出干湿球温度后,通过公式计算出。有表格也可以,因为控制不要求太精确,所以有一个大概的公式就可以了。可在您提供的网上看不到表格,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请指教。

网友A:
jinmeng,您好:
用PLC做此计算我看挺难.
我给你提供2个方案:
方案1:
用我公司的控制系统(含IO硬件,上位机软件及控制软件)替换掉你原来的系统.
具体配置,用1台工控机(如系统可靠性要求高,可用2台工控机互相热备),下面带IO模块(IO模块与工控机采用双RS485线通讯).2多路PT100模拟量加一些DI DO总价约为5000元(含上位机软件及控制软件,含计算湿度功能,不含2台工控机).
方案2:
将温度从PLC送到上位机中,在上位机中编个软件算出湿度,再反送回PLC.

硬件详见           http://www.tiasky.com/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见
http://www.boiler-online.com//zml/oth/inx2.htm
您能将你的控制系统的详细情况告诉我,我帮你做个更详细的配置和报价.
我公司的所有的硬件和软件都可先试用,用户满意后再买.

网友D:
http://humidity.18show.com.cn/Article_6238.html
http://humidity.18show.com.cn/Article_6239.html

干湿球换算二次表,按精度不同成本1000~2000,rs485输出或标准模拟信号输出。国际标准干湿球换算,横向风速要求2.5~10m/s  建议4~5m/s ,测量时的注意事项见以上联接

楼主:
TO tiasky.com:您好!
之所以想用公式算出湿度是为了降低成本。我现在用的是湿度变送器(购买的成品,用单片机开发的),系统中用到人机界面与PLC通讯控制设备运行。如果可以有软件计算出湿度,应该更好。只是不知道您所说的工控机是嵌入版的人机界面?如果是现成的(干湿球温度计算湿度的)软件价位大概多少?

网友E:
明天分析

网友A:
工控机:即能用于工业环境的计算机统称工控机,嵌入版的人机界面应该也是一台工控机.

您的控制系统配置为: 计算机-->PLC-->工业现场
  人机界面软件放在计算机中  控制软件放在PLC中

我给你推荐的 方案1 的控制系统配置为: 计算机-->工业现场
即把 人机界面软件和控制软件放在同一台计算机中.

您能将你的控制系统的详细情况告诉我,我帮你做个更详细的配置和报价.供您比较
我公司的所有的硬件和软件都可先试用,用户满意后再买.
我的EMail tia@263.net

网友F:
我们正在给一做温湿度控制柜的伙伴做一湿度表,其考虑整体成本,柜子采用的是双Pt100的,我们工作量就大点了,把100*100个温湿度对照表的数据输入二次表的CPU内,通过传感器采集的干温和湿温仪表查算出湿度显示出来,也不过几百块钱。拟在此表的基础上做一款双PID-温湿度联控。不知是和上面说的一样?

网友G:
能谈谈具体一点操作内容吗

楼主:
TO天辰:和您说的情况差不多,但我们的使用是时时刻刻将双PT100的温度值转化为湿度值。我想在PLC上直接用双PT100的值计算温度值该怎么做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A(2005-12-05):
又有人关心此类问题,有必要顶一下

网友H(2006-08-18):
找一本制冷空调专业里面用的空气调节或者类似的书,里面有已知干湿球温度计算相对湿度的公式的

网友I(2008-04-13):
http://www.guitarchina.com/news/cg/cg07/20050311/153454.htm
要求PT100的测温精度高,要求有 f=f(x,y)的图表.

网友J:
厦门宇电的AI-702M,就可以用干湿球法测湿度,好用,我QQ:79584435 电话15810918923

网友K:
有温湿度变送器呀,QQ:472738194  13408625001

联系:很便宜的。100元

网友L(2010-03-26):
我想知道2只PT100如何安装在试验箱内,两只传感器的距离是多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