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输入/输出域”中显示变换同时输出变换要求

楼主(2005-11-04):
WINCC的“输入/输出域”中显示变换同时输出变换要求:
显示时进行变换显示,输入一个值时要进行变换输出到PLC。
(为同一PLC的地址数据)
1)显示数据为 : TAG名/2 解决:用属性→输入/输出→输出值→动态对话栏的直接用TAG名/2即可。
2)在同一输入/输出域中要求输入一个值,给PLC的值为输入值*2;
此时需采用事件的动作C编程。
请问该如何解决,能否举一个例子!回答请具体点。

网友A:
如果你用不好C动作,你可建立两个变量。其中一个设置好PLC地址,另一个可将输入输出域的值*或/2后的值付给第二个变量

楼主:
楼上的朋友谢谢了,但其实并未解决。本问题的关键如何取得输入框输入后的值,用GetOutputValueChar(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得到的是TAG的输入前!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