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S70通时显示0008状态(脉冲封锁)

楼主(2005-11-04):
  生产线开车时某断DP网的某几个6ES70通时显示0008状态(脉冲封锁)不知何原因,生产一年来,出现同个故障几次了,不知是PLC程序问题还是。。。。?

以下是对《生产线开车时某断DP网的某几个6ES70通时显示0008状态(脉冲封锁)》的回复:
共有2人回复 分页: 1
 loden: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11-4 21:21:00
    一般变频器的使能输入端接有急停、超程限位,一般是硬连接;首先找到该输入点;  如果采用软件控制,检查一下程序中发出的控制字。

控制字是从网上过来的,PLC发送起停信号及释放6ES70信号,出现这种情况时我看过控制字已过来。
据我所知,只有先给使能信号,再给开机信号就会出008状态,或者有OFF2或OFF3命令。我们这是热镀锌生产线,但是生产过程中怎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而且一年才几次!

网友A(2009-05-03):
我们出现了一次。

原因是接在X101/5上的急停按钮开关出现接触不良,改正就好了。

网友B:
楼主在论坛消失了很久了,希望有空来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