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RS232与RS485的转接器

楼主(2005-11-04):
具体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采用基康的数据采集仪采集数据,仪器自带rs232接口将数据传给电脑,当实际中传输距离较远,且有多个采集仪,我们打算将rs232转为rs485联网,再转回232给电脑。
试验时,用一台采集仪,先由一个rs232转rs485, 再用一个rs485转回rs232,用操作系统的超级终端测试时完全正常,可是用串口测试工具时,只能收到数据,无法给采集仪发送指令。为什么?超级终端发送和串口测试软件发送指令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吧!
是否你的串口测试软件有问题啊?

网友B:
可能是你的RS232与RS485不兼容造成的,查找一下原因

网友C:
两线式 RS-485 是半双工通信, 请留意不要让两边同时发送信号.

网友D(2005-12-14):
我这有232转485的转换模块,有自动的485数据流控,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我的msn:kusite213@hotmail.com

网友E:
可以用串口转以太网转换器  很方便的透明传输 可以去了解
010-62043121  李先生

网友F:
你可以采用串口测试工具将仪器上的串口与PC上的串口直接对连,判断是否正确,抛开转换造成的影响。如果没有问题后先只用一台仪器采用232转485的方式与PC连接。如果没有问题,在多台连接。485通讯方式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对线路的控制权。在总线上只能有一个设备进行数据发送。如果是不能发送命令很大程度上是控制权发生冲突了。一般总线上需要有一个设备主管总线的控制权,就如你系统中的PC。你需要把总线上所有设备进行编号。PC发送命令允许某一个设备发送数据,该设备才能发送,其它设备只能处于接收状态。

网友G:
可能是由于你的那个232转485的转换有问题,可以考虑其他一些好的转换模块

网友H:
可以用RS232-TCP/IP的转换器来解决,联系电话是:0755-83545340 深圳市东方数码有限公司市场部谭生

网友I(2006-02-23):
RS-232是全双工通讯,RS-485是半双工通讯。请确认您的仪表是半双工,否则会发生冲突。我这里是北京异特路智能通讯科技有限公司,有问题和产品需求请来电咨询。
北京异特路智能通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各种串行通讯接口转换器,媒质转换器产品,以及串口设备联网产品,质量上乘、价格合理,有意向的朋友欢迎来电咨询 北京异特路智能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10-62977213 传真:010-62977237 网址:www.itrob.com http://www.itrob.com/

网友J:
我觉得也是你的采集一起真的可以转换成rs485来通讯吗?请确认,不是你想就可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