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IGBT管与MOSFET管有何区别?

楼主(2005-11-04):
(无正文)

网友A:
IGBT是绝缘栅双极晶体管.MOSFET是功率场效应晶体管.前者是复合器件,后者是单极型器件.但它们都是电压控制型器件,也称场控器件.两者在正向导通结数,器件控制方式,正反向阻断电压,门极信号,结温,安全工作区,延迟时间,存储时间------等方面均相同或近似.而后者有更高的开关频率,可>1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