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点:换触摸屏换出的问题

楼主(2005-11-05):
车间MP370-15 TOUCH触摸屏竟然被操作人员按裂……换!
没有同种型号备件,只好用TP270-10替代,本来也是很简单的事情,却花了我约3个小时,还没搞懂为什么……
系统基本配置:CPU315-2 DP,本地挂了FM357-2;Profibus DP总线;3个ET200M站+若干模块;三台6RA70直流驱动器;触摸屏一台;
1、更换前CPU出现SF和BF报警,其他站指示灯正常;
2、更换触摸屏;
3、重新组态硬件,将MP370-15换成TP270-10,下载到CPU;
4、用Protool将MP370-15项目转换为TP270-10,下载到触摸屏;
5、触摸屏上可以读到用户组态的报警,通讯应该是连上了;
6、但是CPU始终在Stop状态,Run灯闪烁;FM357-2红灯闪烁(才注意到指示灯无字母);3台直流驱动器6RA70显示报警A021、A022;ET200站IM153模块BF闪烁;
7、将触摸屏上的通讯参数中“同级参数中的地址由原来的2改为1”,下载,暖启动CPU,指示灯一切正常,但是触摸屏却无读数……
8、重新将触摸屏上的“同级参数中的地址由原来的1改回2”,下载,一切正常…………
9、等备件来了还要换回去的,担心还会出现类似问题!!
求:1、触摸屏上通讯参数中的“同级参数中的地址”设为1或2都正常运行过(调试时设为1,优化触摸屏组态时设为2);实际上是否应该为1(CPU地址为1)??该参数是否在S7-400才用??
2、第6到第7再到第8,转了一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