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温湿度监控系统

楼主(2005-11-05):
求:

可以记录温湿度,精确度为1

温湿度纪录可存取,至少1周

可以控制湿度机器的电源

可以直接通过电脑或

间接通过电脑查询数据

要有成熟的产品系统

网友A:
可跟我联系bjjwhwhy@163.com

网友B:
梁峰经理:
   您好, 您的要求, 我们都能满足.
您能将你的控制系统的详细情况告诉我,我帮你做个配置和报价.
如用户您能提供项目更具体的I/O点数量(按I/O类型分开报):
  AI: 模拟量输入(含mA/V,热电偶,热电阻)
  AO:模拟量输出(4~20mA)
  DO:开关量输出
  DI: 开关量输入
  PI: 记数/脉冲
  与用户的设备接口(RS232/485或以太网)
  控制器数量(需冗余请标明),人机界面数量,我们会即时向您提供更详细的控制方案和具体报价。
如用户您想和我们技术人员面谈,我们会即时到贵单位上门演示介绍。
如用户您有和我们合作的意向,能否将联系人、联系电话(最好有手机号)、单位地址、联系Email提供给我们。
我们的联系人: 赵工 Email:  硬件详见 http://www.autoyx.com/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见 http://www.autoyx.com//inx2.htm 您能将你的控制系统的详细情况告诉我,我帮你做个更详细的配置和报价.

网友C:
要求不是很明确
现场需要的探头数量,分布区域;是否需要现场显示;被测现场的工作温度,环境湿度范围;现场有无腐蚀性气、液体,现场是否会发生冷凝等等
精度为1也不是很明确,是温度精度在±1℃(这个精度要求很容易实现),还是湿度精度在±1%RH(如果湿度这个精度要求,很难,成本不低啊,±3%RH能找到比较合适的产品),或者两者精度同时有这样的要求
数据存储时间间隔多长?(既然已经有了监控电脑,是否一定需要现场储存数据?)
控制湿度机器是指控制加湿器或除湿器吗?

如果有详细的技术要求,提供准确方案的机会能大很多,方案同时也能更符合现场要求。

网友D(2010-02-06):
您好,您需要的产品我们绝对可以满足您。

                                                                                                 温湿度监控系统
公司专业研发并生产药品储存、生产、运输、质量控制领域各类相关设备特聘请国内知名GSP专家为技术顾问,根据新版GSP规范开发了药品储运温湿度自动监控系统,产品完全符合新版 GSP的要求。系统融入了最新测控技术、地理信息技术(GIS)、INTERNET网络技术、全球定位系统(GPS)技术、移动通讯技术(GPRS),着重从用户使用角度考虑设计,产品更加实用、简洁、可靠,适用性更广。

系统适用范围:
药品储运温湿度自动监管系统可用于全国各地省、市、区任何一级药品监管部门独立或联网使用,可有效实现对辖区内所有涉药单位的药品储存、运输设施进行远程实时、动态监控,实时记录各监测点的温湿度状态数据,并对超限监测点发出报警、提示。也适用于各类规模的集团化医药物流公司使用,为企业强化内部仓储、运输管理提供有效、可靠的系统,为药品安全、保质储运管理提供可靠的保障。

系统功能:
1.可对任何类型的药品仓库、冷藏车等储运药品场所和设施的环境温度、药品运输车辆行走轨迹进行全过程实时监控。
2.查询任何药品储运设施的固定测点及移动测点的温湿度历史数据记录、温湿度历史曲线、温湿度预警信息、温湿度超限信息、超限处理措施及整改提示、监测点环境情况评估、监测点故障、监测点地理位置等信息。
3.所有温湿度历史记录及相关数据真实可靠,存储方式专用、不可更改。

系统特点:
1.使用地理信息技术(GIS),操作人员可在一幅辖区电子地图上放大或缩小,对所有监测场所和移动运输目标进行有效监控和查询工作,操作更加简单、直观和人性化。
2.移动数据通讯技术(GPRS)和全球定位(GPS)技术的应用,使得对药品运输车辆进行实时温湿度监控跟踪,在地图上可随时看到车辆位置、温湿度状况等信息及运行轨迹。
3.系统结构清晰,高度集成化,安装、操作简单,适用于各类使用环境,操作界面充分考虑客户个性化需求,系统运行稳定性好。

药品储运温湿度监控系统
药品储运温湿度监控系统
是温湿度监管系统的基础,可独立运行
组成: 见下面系统示意图。
功能: ●实时采集各个测点的温湿度数据,将各测点的数据统一显示出来
●温湿度在预订的时间段内超过预订值,系统将报警,报警方式有电脑声光报警、就地测点声光报警、预设地点(值班室)声光报警、手机短信报警、拨打手机报警、拨打电话报警、电子邮件报警
●将预订的时间点自动记录所有测点的温湿度值及报警信息,形成可查询、打印的历史记录、历史曲线、报表
●支持GPS全球定位和GPRS移动通讯功能
特点: ●系统由上位机电脑和底层测控网络两部分组成,底层测控网络由各种型号的温湿度监控仪组成
●监控仪使用进口数字化传感器,传感器安装采用软支撑专利技术使传感器远离墙面,测量不受墙面温度影响
●有多种组网方式使得用户便于优化组网
●底层测控网络自成系统,可独立运行
●底层测控网络支持有线和无线组网,也可以有线无线混合组网
●底层测控网络支持1-2048台测点、适合所有涉药企业的应用
●低功耗设计:独有的自备电源管理方案,配有小容量UPS停电时保证系统连续运行48小时
●底层测控网用普通五类双绞网线连接,水晶头接头,接线方便可靠

基本分类:
温湿度监控仪分有线温湿度监控管理机MJK2000系列、有线温湿度监控终端MJK1000系列、无线温湿度监控管理机MJK3500系列、无线温湿度监控终端MJK3000系列四个系列及车载机MJK3100
功能:
●实时测量并显示当前环境温度湿度,测点温湿度值通过底层网络传送到监控系统,温湿度值在预订时间超过预订上下限值时,就地声光报警,用本机键盘可设定本机地址、报警上下限、温湿度偏差修正值等相关配置,有线监控仪传感器分内置和外置两种
●管理机:管理机在网络拓朴结构上可设定为主(主管理机 )、从(从管理机)工作方式。从管理机管理一个不多于32个节点的网段,主管理机管理不多于63个从管理机和管理不多于32个终端,底层网络系统支持1~2048个监控仪
附加功能:
●有线管理机:GPS定位、内置48小时后备锂电池、GPRS手机、固定电话报警,主管理机定时记录所有测点温湿度值
●有线终端机:内置48小时后备锂电池,控制温湿度调控设备
●无线管理机和无线终端机:内置24小时后备锂电池,控制温湿度调控设备
性能指标:
●温度测量范围及准确度:范围:-10℃~60℃(内置传感器);-45℃~85℃(外置传感器)准确度:-10℃~60℃:±0.5℃;-45℃~85℃:±1℃
●湿度测量范围及准确度:0%RH~100%RH;10%RH~90%RH范围内准确度为±3%RH
●使用环境温度湿度范围:-10℃~60℃;0%RH~95%RH
●存储环境温度湿度范围:-20℃~60℃;0%RH~95%RH
●通讯协议:支持底层网络协议
●通讯距离:有线一个网段最长600米,无线可视距离最大800米
●通讯线:超5类双绞网线
●电源及功耗:无线:交流220V 0.5W;有线:直流12V 10mA
●体积:110mm×50mm×32mm(长×宽×高)
●安装方式:挂装、台面放置、金属挂板安装

产品图片及型号:
MIK500 报警机
MJK1000终端机
MJK2000管理机
MJK3000终端机
MJK3500管理机
MJK3100车载机

网友D:
2楼的联系电话是13436418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