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现在的元气件

楼主(2005-11-05):
现在的很多元气件为什么没有以前的好,最近我公司的接触器老坏,1星期平均5个,而且只要你换的,不出一个星期肯定要坏,毛病都是接触器的触点不好,以前的接触器好多是银触点,现在怎么不用了???

网友A:
现 在好接触器用的是银合金触点.你的KM老坏,应考虑:
    1.是否正宗品牌产品
    2.容量是否嫌小,要有一定裕量
    3.负载性质要适配.是AC3还是AC4
    4.选型是否适当.假如应该用重任务型的而你实际用的是一般型的,则必然短寿.

网友B:
请问具体带载情况,选形是否合适,有无频繁启动,km是否有余量

网友C:
接触器的容量过小,

网友D:
我也碰到类似的情况,公司有一个温控器,功率是4。5KW,采用星形接法,线包是由一个温控器控制(继电器输出),PID参数控制,没多少天就得换一个,刚开始我也觉得裕量不够,换了一个7。5KW的接触器,但还是问题依旧。我换下来的接触器,一般是几个触头烧焦,要么就是线圈下面的弹簧没有弹力,使整个主触点不会往上弹起,困惑了好长一段时间!

网友E:
冷态电阻

西北狼!

网友:
qwer

西北狼!

网友F:
不应该。还是选型有问题,要么就是接触器是假的。

哭!

网友:
设备都已经用了几十年了,不是选型问题,主要还是现在的元气件不过关,公司采购人员贪小便宜,老买些垃圾回来。现在的假货太多,太恶劣。但现在的东西确实没以前好,包括西门子的,一合资就次了!

网友G:
呵是感觉现在的元件特脆弱!

网友H:
其实不要这么想!随着科技的发展.接触器的体积同容量变小了.但性能变强了.不要只考虑...原因很多!

网友I:
接触器的富裕容量小,就很容易烧触点,那怕是用进口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