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200测不出变送器的数据,请问这是为什么?

楼主(2005-11-05):
我厂使用的EJA智能变送器在现场能用BT200检测出它的数据,坏了有的需要在校验室里校验,果直接给变送器一个24V稳压电源,则BT200测不出变送器的数据,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可能是要带负载

网友B:
接个200-300欧姆的电阻试试.

网友C:
任何仪表通讯都需要一定的回路电阻,一般为250欧姆,仔细开一下说明书吧!!!

网友D(2006-06-29):
你那里有没有BT200的中文说明书,如有请发给我一份。谢谢!
  邮箱hhmhxh@yahoo.com.cn

网友E:
串接一个250欧的电阻就可以,或者你在控制室接线端子上测量现场EJA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