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流量时气体测量方法

楼主(2005-11-05):
[b][b][b]我公司多种气体计量选用孔板,现在流量远未达到设计值0~2000NM3/H(满量程的1/10内),请问哪种仪表可以满足?听说超声波可以,是吗?[/b][/b][/u]

网友A:
建议使用我的光电流量计,价格也好,对付低流量还是相当不错的,要资料给我来邮件,hzxy211@163.com

网友B:
你的具体工况是什么?什么介质?如果是气体用超声波价格太贵了,你若能承受那是另回事。
我有种插入式的,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3633936659

网友C:
可以放弃孔板,选用涡街流量计,适当的缩径。

网友D:
用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测量非常简单,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在小流量或者大口径的时候十分好用,您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给你资料

网友E:
对,热式的用着不错

网友F:
热式的多种气体好象不能测吧

网友G:
换小孔板吧

网友H:
建议你按将现在的实际运行参数修整一下,把差压变送器的量程改小一点二次表的量程也要改.没有必要换孔板.

网友I(2006-01-24):
可以将差变量程改小,流量范围计算变小,不要改孔板

网友D:
涡街、孔板…再怎么改也比热式气体流量计的效果差。

网友J(2007-04-17):
美国SIERRA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是专业生产质量流量计的厂家,公司始创于1971年!
流量计分为大流量的工业式(最大可达0~1000SCMF)与小流量的微管式(最小可达0~0.1SCCM)!
详细信息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zrmax.com
或sierra中文网站www.sierra-asia.com

网友K:
换小孔板
admin@trust-control.com.cn

网友L:
对,只要工艺允许的话换小口径是比较容易的做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