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热的很厉害是流量,压力那选的不对呀?

楼主(2005-11-05):
请问普通电气控制的离心泵运行中电机发热的很厉害,
是流量,压力那选的不对呀?

网友A:
1、电机本身有问题——电气接法、轴承、安装方式等等;
2、电机选小了;

网友B:
或者是伪劣产品。

楼主:
前面不加阀门减流,就不发热!

网友C(2005-12-13):
先测电流看看有没有超电流
在看水泵的出口压力,对照流量扬程曲线
查找水泵的额定工作点
看泵是否流量跑位
在看电机本身有没有缺陷
热继电器设置有没有问题、

楼主:
看起来很是复杂吗?

网友D:
  玉竹飞箫:何谓流量跑位?

网友E(2006-01-12):
你看看电机电流是多少,也有可能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