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就报OC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5-11-05):
请问各位大侠,现有一台台安N2。401变频器一上电就报OC我换了霍尔和电源滤波电容还是一样,我测得+15—15伏电源只有+13—13伏,请问是不是电源不够的原因,我测了给CPU供电的5伏电又是正常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把IGBT卸下试试,可能模块P或N与U,V,W项短路,

网友B:
15v电容换掉,不行的话就要区分是驱动还是户感器,在修.

网友C:
检查PC929及其贴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