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确定FX1N的真假?

楼主(2005-11-05):
我半年前买了一台三菱FX1N没用几个月就岀了问题,送上海菱电修理说是假的,晕啊!现在三菱PLC也有假的,请教各位如何判断?

网友A:
  三菱PLC没有假的,除非台湾一家忘了叫什么名字,有能力作假,自己生产的板子指令都可以用三菱,但是他不会生产!
  菱电所说的假的,是指:国内的厂商搜集旧的CPU板,自己更新外貌,自己生产自己的电源板,外科,生产序号,充当三菱的卖!其实这种半假半真!
  我现在也在三菱FA中心工作,我们这里分辨真假的方法就是根据机器号,再就没有别的法子了!或者直接联系总部!

网友B(2008-05-07):
现在好象深圳多,据说9成以上的是假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区别.

网友C:
菱电已经被三菱给收购了,已经不再从事三菱工控产品的贸易了,谈什么修理,现在是属于三菱公司

网友D:
呵呵,不会吧..假的应该是外观上就有区别的啊

网友E:
还是第一次听说,看来是孤陋寡闻了,现在什么都有假了

网友F(2008-07-21):
学习了,,看来自己是无法判断了!!1

网友:
拆了看电路板一下子就明白了

网友G:
首先看D8001的版本,然后看SERIAL的头两位(年和月)。如果能对上就是真品,如果对不上就是假品。

网友H:
谁经销谁负责,直接找经销商解决!!!

网友I(2009-11-08):
目前辨别你所买的PLC是否为真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三菱的后台软见看D8001的数据,

如果D8001为26100的新机器肯定是假的;

目前三菱在中国销售的PLC的软件版本号为26114和26115;

这是区别三菱FX1N假货最好的办法!

网友J:
1s也是同样的方法?

网友K:
学习了dyl12341234 @126.com

网友L:
到正规的代理商那买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M(2009-12-23):
假三菱字样都模糊 搞笑

网友N:
FX1S的呢?如何打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