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伺服电机绝对值型编码器

楼主(2005-11-05):
我知道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分为增量型,绝对值型,旋转变压器(解角器),请问有专问的设备检测吗?如何检测它们的好坏能祥细说说吗?多谢了!   我的一台三菱伺服电机HA-FE33坏了编码器可能坏了编码器型号是:LOW-10-5MD 412-052-11B 碑子是日产电  内密控nemicon tokyo,有替代产品吗?如何检测绝对值型编码器的好坏?有专门的检测设备出售吗

网友A:
就我所知道的范围,没有专门的检测设备出售(示波器不算专用设备吧?)

网友B:
没有什么专门的检测设备,三菱检测也是如果有报警就拿新的来试,如果报警消除那就是编码器坏了,他会给你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