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磁性旋转编码器

楼主(2005-11-05):
我知道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分为增量型,绝对值型,旋转变压器(解角器),请问有专问的设备检测吗?如何检测它们的好坏,能祥细说说吗?多谢了!
有安川SGM-08A312C伺服电机出售吗?编码器型号是:re90c-2048c磁性旋转编码器编码器坏了有替代吗?

网友A:
一般我测编码器,没有用过专门的设备,对于增量式的,只是用个计数器,看看转动的时候有没有信号输出,输出信号对不对。

网友B:
编码器是可以换的,不过你写的是技术参数,不是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