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中频炉炉芯线圈的保护材料用什么好?

楼主(2005-11-05):
在耐高温不低于1500度,耐压1000V的情况下用什么材料好,可塑性要好,最好能象漆一样能刷在线圈上,谁知道???

网友A(2006-04-13):
云母带郑州绝缘材料厂有80MM*390MM一个塑料桶

网友A:
云母带桶打开后尽快用完不然就会干掉不能在使用.能不能帮忙一份中频炉图纸谢谢

网友A:
邮箱wang_fengq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