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CO报警

楼主(2005-11-05):
请教西门子ECO出现F002(过流)报警,大致是哪几个原因,以及如何解决。谢谢赐教。

网友A:
说具体点 有没拖负载 若有可能是负载方面的问题 若没就在变频器上找原因

网友B:
是一上电就报,还是启动之后才报,重点查一下驱动和逆变模块,有问题大家可以交流,联系电话013575315985

网友A:
阿健 你好 我是无锡的上次问你ECO -90KW的 那台换了好多东西 故障依旧 最后在现场改了一下参数就可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