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

楼主(2005-11-05):
请问各位高手:采用windows 98和windows 2000作为工控系统的操作系统有什么区别,编写基于这两种系统的工控软件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要编一个控制软件,需要通过总线对下层各板卡进行操作(IO板,A/D,D/A等),以及实现一些复杂算法,请问采用哪种操作系统好?望各位高手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A:
2000当然好了,稳定一些,至于开发,如果用采集卡和接口卡,都有驱动的,这个应该没问题!

楼主:
板卡的驱动都是自己做的,在2000下能工作。我还想知道,在98和2000系统下编控制程序到底有什么区别,要注意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