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坏制动单元解决方法

楼主(2005-11-05):
请问:我有一台132KW的变频器带55kW的电机,用在轧钢线上,加制动单元后,变频器减速时间为0.1s,用了几天,上电时看见制动电阻冒烟,检查发现制动单元坏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减速时间太短,如果允许最好不低于3秒,制动单元功率不够.

网友B:
制动时间过长,制动频率过高,制动单元功率不够,制动电阻功率不够等都会引起上述故障

网友C:
减速时间设置太短,制动频繁,制动电阻功率过小均会导致此现象。

网友D:
请问你的制动单元及电阻参数?

网友E:
减速时间太短,最好不低于10秒,制动单元功率不够

网友F:
你的加减速时间设的太短根据你所带的负载类型适当的调整一下

楼主(2006-04-18):
谢谢大家的关心,不好意思,一直忙,没有上网给朋友们回贴,在这里我忠心的感谢大家!谢谢!

楼主:
现在那台机好用了,我犯了一个错误,以为各种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功率都是一样的,我用的变频和制动单元不是一个牌子,结果那台变频的制动电阻与制动单元原配变频制动电阻是不一样阻值,才造成的.更正后就好了.

网友G(2008-02-23):
解决了问题就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