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单相手电钻的换向原理

楼主(2005-11-05):
用过带正反转功能的手电钻吗?谁知道它的换向原理?请指教

网友A:
应该是通过特殊的开关来控制接线的转换,至于串激电机如何反向就不说了。

网友B(2006-01-07):
将转子线圈的电刷引线互换就反转了。

网友C:
加装电容电路可达到换向效果

网友D:
请问这种电鉆是用220V的还是充电的14.4V直流的?

网友E:
把转子碳刷互相换一下位置就咳以了

网友F(2006-09-19):
  把两个转子碳刷互相换一下位置就可以反转了

网友G:
将定子与电枢碳刷之间的连接线互相换一下位置就可以实现反转.

网友H(2009-05-13):
改变定子的进出线就可以了

网友I:
 火线的转换开关出来的两根线并以个电容,接电机,还有一根公共线即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