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项电机的启动问题

楼主(2005-11-05):
 我一直不明白,书中说的单项电机的启动形式有电容、电阻、罩极等,但一般用的手电钻 角麽机等单项电机工具,又都不是以上三种启动形式,那么是哪种启动形式呢?书上找不到,郁闷。请教老师

楼主:
那么220伏的手电钻的启动是靠什么方式呢?这么普遍的应用工具,为什么一般的电器书上不介绍呢?

网友A:
通常用的手动工具都是低压直流的,这也是为了安全考虑.手电钻里一般都将变压及整流一般都在其内部了.

网友B:
手电钻等一般都是交直流两用的有刷整流子电机,你可参考直流有刷电机对待。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各位老师 。

网友C(2006-01-07):
下面引用由亦云人云在 2005-11-6 11:29:00 发表的内容:
  手电钻等一般都是交直流两用的有刷整流子电机,你可参考直流有刷电机对待。
--------------------------------------------------------------------------------------------
现今的手电钻等小电动工具电机是串激电机,其定子线圈与转子线圈串联,且其磁场角度90度。

网友D(2011-08-02):
我还真没见过手电钻的整流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