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处理触摸屏没显示

楼主(2005-11-05):
我公司一台触摸屏没有显示了!还可以触摸!请教一下一般会是那部分原因!谢谢!

网友A:
可能是背景灯的原因
本人QQ317844739
EMAIL:wujingdong4@sohu.com

网友B:
其实触摸屏是与液晶屏连在一起使用的。能提供显示的是液晶屏,您所描述的没有显示了实际上是液晶屏不显示了,触摸屏工作正常。可能是液晶屏方面出问题了。是不是白屏啊?
与我联系,帮您实际解答!
027-87347971 87347992 董小姐

网友B:
刚才忘了留下您的尊姓大名了。
我们是专业生产PC104主板的直接厂家。武汉是分公司,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来电。
www.seatech.sh.cn dongchenyan@126.com

楼主:
谢谢你董小姐!尊姓大名不敢当!小名倒有一个!...刘阳生

网友B:
呵呵,记住了。
我的MSN:dongyan98@hotmail.com
我的E-mail:dongchenyan@126.com
有事多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