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计算机调整三菱伺服系统的增益?

楼主(2005-11-05):
各位高人:用计算机调整伺服增益搜索至第三层时总出现"an in-position error occurred at all operation point.Gain search is suspended.",应如何解决?

网友A:
用什么东西?这么问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有些负载条件下,该软件此功能不能够正确工作地。手工调整吧

楼主:
刘工:我用的是MRZJW3-SETUP151E调试,驱动器是MR-J2-SUPER,电机是HC-KFS73,传动方式是先通过同步皮带轮以3:1传递比至齿轮后再以齿轮齿条方式运动,手动计算惯性比是8:1左右.用软件测得的数据却相差太远了. 在用"gain search"搜寻增益时搜寻一定时间后就出现"an in-position error occurred at all operation point.Gain search is suspended."

楼主:
还有就是为什么用自动调谐所得的惯性比与实际计算所得的为何差那么远,实际计算为8:1,而自动调谐却是24:1,而且走的速度不同所得的数据也不同哦!

网友A:
三菱的软件没有用过,不知道它计算中是否列出阻力的大小,还是全部折算到惯量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