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生产彩色钢板的朋友交流一下.

楼主(2005-11-05):
我刚接触这个行业.还没有去现场看.请懂的朋友谈一下工艺流程.需要的外围设备.和控制系统.谢谢各位.

楼主:
我找了一点资料.请用过彩涂机的朋友谈一下.大家也学习一下.因为是流水线.故障处理经验可能不多.谢谢.

1: 什么叫彩色涂层钢板?
答: 在连续机组上以冷轧带钢,镀锌带钢(电镀锌和热镀锌)为基板,经过表面预处理(脱脂和化学处理),用辊涂的方法,涂上一层或多层液态涂料,经过烘烤和冷却所得的板材即为涂层钢板。由于涂层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颜色,习惯上把涂层钢板叫做彩色涂层钢板。又由于涂层是在钢板成型加工之前进行的,在国外这叫做预涂层钢板。
2: 为什么要选用彩色涂层钢板?
答: 1、由于涂层钢板在生产中对各道工序进行严格控制,在外观,耐用性和加工性方面保证具有均匀的质量。
  2、大批量生产的涂层钢板价格低廉,与成品件涂层处理法相比,涂料中的固体成份含量高,有机涂料损耗低,经济上合算。
  3、使用涂层钢板可大大简化加工工艺,且不存在因化学处理涂漆和烘烤等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3: 彩色涂层钢板的用途?
答: 彩色涂层钢板具有轻质,美观和良好的防腐性能,又可以直接加工,因而可广泛应用于建筑业,造船业,车辆制造业,家具行业和电气行业等。
4: 彩色涂层钢板采用哪些涂料种类?
答: 涂料种类有环氧,聚酯,硅改性聚酯,聚偏氟乙稀,聚氨酯等。
5: 如何选用彩色涂层钢板?
答: 根据使用环境和用途的不同,应选用不同基板或不同涂料类型的彩色涂层钢板,通常建筑外用,应选用热镀锌基板的彩色涂层钢板,镀锌量一般为≥180克/米2(双面)。要求10~20年保光保色性时,应选用聚偏氟乙烯涂料。
  在建筑上用作瓦楞板时最好选用上、下表面都2涂2烘生产的彩色涂层钢板,在制作夹芯板时,则选用上表面为2次涂层,下表面为1 次涂层的彩色涂层钢板。
6: 彩色涂层钢板的颜色有多少种?
答: 目前能提供的上表面颜色如下:
聚酯类:(括号内数字代号是宝钢的颜色代码) 见详图

绯红(006) 砖红(009) 粉红(010) 酱红(011) 深粉红(012) 桔红(013) 橘黄(101)
纯橙(102) 柠黄(201) 奶黄(202) 象牙(203) 浅泥黄(204) 柠檬黄(205) 土黄(207)
驼黄(209) 淡绿(303) 苹果绿(304) 淡黄绿(305) 深豆绿(306) 中豆绿(307) 豆绿(308)
湖绿(309) 茶绿(315) 冬青绿(317) 深墨绿(318) 阔叶绿(319) 浅青蓝(401) 深天蓝(402)
天蓝(403) 海蓝(404) 浅蓝(405) 蔚蓝(406) 瓷蓝(407) 中蓝(408) 紫蓝(409)
台湾蓝(410) 菁蓝(411) 牛津蓝(413) 铁青灰(501) 沙石(502) 蚝灰(504) 银色(505)
钢灰(506) 土灰(508) 中灰(509) 银灰色(512) 铁石灰(513) 火石灰(514) 棕(601)
浅驼(602) 纯驼(603) 荼色(604) 黑(低701) 菊白(801) 瓷白(802) 土白(803)
白灰(804) 大麦白(805) 鹅白(806) 雪白(807) 蓝白(808) 奶白(811) 灰白(812)
乳白(813) 阳光白(814) 玉白(815)
 硅改性聚酯
瓷蓝(407)
 银色(505) 淡奶黄(210) 深天蓝(402) 绯红(006) 象牙(203) 菁蓝(407)
聚偏氟乙稀 见详图

砖红(009) 沙黄(220) 深绿灰(301) 浅青蓝(401) 深天蓝(402) 海蓝(404) 浅天蓝(450)
深蓝(451) 纯蓝(452) 亮蓝(453) 宝钢蓝(454) 夜蓝(455) 珠光白(507) 白银灰(510)
宝钢灰(511) 亮银(550) 铅灰(551) 白灰(804) 乳白(813) 骨白(851) 浅白(852)
石白(853) 帝王白(854) 浅灰白(855)

7: 运输,装卸和储存应注意什么?
答: 彩色涂层钢板卷一般用卡车,火车和船运输。决定运输方式时要运输成本,途径和工作效率,运输需要的时间,挡灰、雨、雪的能力,能加快速度的能力,不管采用何种方式运输,必须小心谨慎,以保证装载量不超过车辆的限重和标高,采取充分的预防措施,防止运输过程中卷(板)发生意外移动。
  运输车辆的表面应无坑,无螺钉等,否则会损坏或戮坏钢板。
  钢卷在装卸时,使用的吊具要考虑吊具施于钢卷边部的压力,保证不会压凹或损坏钢卷,不能超出吊具的载重量;钢卷和吊具间接触区域上钢卷重量的分布,保证支撑的牢固性,且对钢卷损害最小。
  在叉车或吊钩上应有橡皮垫,可在与钢卷接触时起缓冲作用,防止损害钢卷。吊起或放下钢卷时,确保已固定并支撑住,不会滚动或翻倒,放下钢卷时,防止压着捆带锁扣或地面上的凸起物。
  存放彩涂产品的仓库温度应恒定,防止发生结露,卧式钢卷尽量不堆放,迫不得已需堆放时,在钢卷相互接触处不能有捆带锁扣,钢卷间放毛毡缓冲材料,窄卷放在宽卷上,轻卷放在重卷上。为便于吊运,钢卷与墙壁间应保持一定距离。
  避免钢板接触地面,固定钢卷采用垫木,减少意外或危险的移动。
  按先进先出的原则进行周转,组织好物流,大批量减少搬运卷板,合理安排便于钢卷进入使用状态。
8: 如何防止彩色涂层钢板存放腐蚀?
答: 涂层钢板在建筑上已成功地便用了许多年,合适安装的建筑板在正常的维修条件下具有优良的抗腐蚀性能。然而如果在工地上操作和存放不当,建筑用涂层板会在安装之前过早地腐蚀损坏。
水是涂层钢板存放腐蚀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当水或水蒸气沿在板包边部时,由于毛细作用可渗入到板之间。如果运输时不小心,在工地上卸料时,水就可能出现在板之间,周围湿度和温度的循环,由于冷凝,也会促成水侵入到存放的板包中,雨和雪是可造成涂层钢板存放腐蚀的潜在水源。
除水以外,另有2 个促使涂层钢板腐蚀的重要因素,即温度和时间,温度升高,腐蚀会加速;给于足够的时间,板包变成湿的,存放腐蚀就可能在大多数工地上的条件下发生。
涂层钢板存放腐蚀可这样防止;
·减少地上存放时间。
·减少与水的接触。
·降低温度。

楼主:
有机涂层钢板是一种处理钢板,有时称彩色钢板。 有机涂层钢板的原料、生产工艺和应用。 有机涂层钢板的特性和分类,有机涂层钢板连续生产工艺,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基板、预处理、涂料与覆膜、生产机组和设备,有机涂层钢板涂层质量控制和性能检测,有机涂层钢板在建筑、家电、汽车等行业的应用及有机涂层钢板发展的新动向.
我还没有接触.请懂的朋友指教.谢谢.

网友A:
偶作彩铝啊,比起彩钢来是小巫见大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