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中奇偶效验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5-11-05):
DCS中奇偶效验是怎么回事,请教高手。

网友A:
浅见: 通信中,数据传输采用二进制或ASC码.为了检测由于干扰等原因引起通信传输的误码,一般通信传输中都采用了校验码,即在传输正常字符的同时还传输校验码.
奇偶校验:即在正常传输数据字符各位外,还传输一位奇偶校验位.说的通俗一点就是: 在传输1001这个数据后,再跟一位1或0使1的为数位奇数或偶数.
目前通信数据校验即可用于物理层,也可用在应用层.
不知以上解释是否妥当.请各位执教.

网友B:
理解的还可以吧.希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