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求助,称重传感器计量不准

楼主(2005-11-05):
我公司一台粉料称(50kg)总出现计量不准情况,传感器为宁波柯力出品,型号为(hsa-a),量程为50kg,分为快加料和慢加料方式.传感器已校了几遍,误差为10g左右.但由于粉料物质的特性总是出现一种压力冲击传感器导致出现误差,本人十分头痛,请教各位老师帮助解决

网友A:
换一个抗冲击的传感器吧

网友:
称料时数显稳不稳定?持续上升!就调电控板上的拔码开关。不稳就更换压力冲击传感器。

网友B:
问题不是出现在传感器身上,是出现在控制仪表身上的.你再仔细研究一下仪表本身的功能,实在不行就换仪表.

网友C:
这不是静态计量不准确的问题,这是系统控制精度问题,这里需要引入一个过冲量(也称为提前量)的概念,可以把下料口调的小点,同时尽量保证上面储料仓的料位,料位恒定仓压稳定,过冲量也就相对稳定些,这样也就是保证料流的稳定,对于过冲量值的大小仪表可以自动跟踪修正,但是如果不停的变化就会造成控制有一定的误差。
可以联系我讨论讨论
也可以加入QQ群 169351791讨论
吴笛 13855283472
无敌爱美神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我在下料口处开了一个小气窗加滤布窗外安装了抽风管,基本上缓解了内压问题。

网友D:
联系东坤科技,网址:www.njdongkun.com 郭涛:13851613962 FCY系列粉位测量装置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这种问题是一种比较好解决的问题,请问你的慢加料方式如何?你的设备安装在什么地方?将仪表清零,使用标准50KGR的砣放在称上显示误差是多少?速回答.

楼主:
先快后慢,误差为10g,7g,12g三个传感器,设备安装在成品仓下面用料管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