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can 总线上的error frame

楼主(2005-11-05):
我在调试中发现总线上会有error frame ,我不知道如何除去他,请各位帮忙!

网友A(2006-12-28):
欢迎交流CAN相关技术 gsjcn@163.com QQ 29992108(不长在线)
-----------------------------------------------
提供CAN光纤模块、ISA接口CAN适配卡,CAN总线采集模块,多重冗余,稳定第一 办公电话:0531-82999787 葛.

网友B:
你用什么仪器?
应该使用object,然后使用软件可以把error frame给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