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偏心调节蝶阀设计及应用探讨?

楼主(2005-11-05):
三偏心蝶阀目前应用越来越多,但国内真正做得比较好的不多,在设计\制造\及应用环节有丰富经验的各位高手能否给出一些见解.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方面的知识,怎么没高手回答?

网友B:
什么叫三偏心。呵呵。不懂
MSN:wenbitong@msn.com
QQ:22674876

网友C:
有需要的可以找我
德国克龙巴赫三偏心蝶阀

楼主:
今天在http://www.cqhw.com/news/default_wskt.aspx上看到有关三偏心蝶阀的二遍文章。

网友A:
配有插图就更好了!

网友D:
lcj1965:      今天在http://www.cqhw.com/news/default_wskt.aspx上看到有关三偏心蝶阀的二遍文章。

上面网址的文章是抄袭日本巴阀门的,真可笑.]]]

网友E:
看看那篇文章也不错

网友A:
最近在“调节阀信息网”上看到了关于三偏心蝶阀更详细的文章和插图,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网友F:
蝶阀现在已经普及.价格也趋向合理.优点大家也看到了.现在正向成熟发展!!

网友G:
徐州阿卡的在做这种阀,不久前来推销过,大家可以去看看

网友H:
三扁心蝶阀是指阀板与阀座的密封面在三维坐标上均有一定角度,阀门的关闭力越大其密封越严。高温时阀板、阀座一般为316,常温时阀板为316、阀座位PTFE.

网友I(2006-03-28):
此阀优点很多,最主要的优点就是阀板与阀座摩擦小,可以小开度调节,不象普通碟阀执行机构打开5%~10%阀板都没有动静,到15%或者20%以上的时候阀板"嗝嘣"一声才打开, arca@china.com

网友J:
三偏心蝶阀是在双偏心蝶阀的基础上增加一个独特的偏心-阀板斜锥面,他不仅利用了原有凸轮效应,而且完全消除了阀板与阀座上的密封圈的摩擦,去除了磨损和泄漏的可能.该阀门为扭矩密封,具有越关越紧,越开越松的特点,使用寿命显著延长.

网友I:
123wer,调节阀信息网的网址多少?

网友A:
网络实名:调节阀信息网,百度、goodle,用汉字一搜就有。

网友K(2006-05-11):
我们厂是制造阀门的,三偏心金属硬密封蝶阀是我们的强项,而且可以做双向压的,有意思的可以跟我们连联,电话0577-67986868

网友L(2008-04-18):
对:qixu关于配有插图就更好了!内容的回复:

TEDRLAI P6801系列三偏心高性能蝶阀的结构特点与性能优势
三偏心几何原理图
偏心1:阀轴位于阀座轴后面,使得密封能够完全紧密环绕接触整个阀座。    偏心2:阀轴中心线偏离管道和阀门中心线,这就免受阀门开启和关闭的干扰。偏心3:阀座锥体轴偏离阀轴中心线,这样可以在关闭和开启过程中消除摩擦作用,并且实现环绕整个阀座的均匀一致的压缩密封效果。

锥形阀座、全金属不锈钢弹性阀瓣
锥形阀座避免实心颗粒淤积影响密封。阀座采用钨铬钴合金进行硬面处理,能够经受恶劣环境的考验。也可采用用合金制作的阀座。

全金属不锈钢弹性阀瓣密封能够承受600oC的高温,这种几何形状保证阀瓣密封只是在关闭位置时才与阀体阀座接触,因此不会产生摩擦或磨损,并且产生一种扭矩使得弹性密封具有足够的“焊接”性能,确保密封接触的均匀一致性。
关闭期间的扭矩产生阀座力,并均匀一致的作用在整个圆周周围。弹性密封弯曲并充满活力,保持了阀座的形状。压缩力沿着周长均匀作用,使得阀门能够实现双向紧密关闭。密封的弹性使得阀门阀体和阀瓣能够接触或扩张,避免了由于温度波动而产生堵塞的危险。这种装置是能够自行调整对准。采用全不锈钢材料用于实现耐高温高压、长使用寿命和零泄漏。
独特的变偏心技术
变偏心蝶阀的独特之处在于安装蝶瓣的阀杆轴是一个三段轴式结构,此三段轴式阀杆两段同心,而中间段轴中心线与两端轴线偏离一个中心距,蝶瓣就安装在中间轴段上。这样的偏心结构使得蝶瓣在全开位置时成为双偏心状,而在蝶瓣转动到关闭位置时则成为单偏心状。由于偏心轴的作用,在接近关闭时,蝶瓣向阀座的密封锥面内移进一个距离,蝶瓣与蝶座的密封面相吻合达到可靠的密封性能。此项技术为TEDRLAI全球首创技术。